大家有没有烧热继电器的经历?

楼主(2012-07-29):
我发现现在的热继电器容易烧掉,怎么回事?电流已经调到比电机而定大一点了,启动风机的时候(有人说启动时关闭风门,可是操作人员谁会管你),热继电器直接冒烟或有糊味,不知道还有什么牌子的热继电器会好点?正泰的,华通的都试过,不行。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不關閉風門,啟動過程中會跳車,必須關閉的
下载积分:+1(雪峰) 好贴!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有的风机没风门

网友C:
继电器接触不好吧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接触很好。
QQ 383902882

网友D:
建议风门加开关;热保护在瞬间启动大电流下是来不及保护的;只能发红冒烟;不关风门;启动电流是正常电流的10倍以上;

网友E:
是学习工控的 搞个自动风门控制就可以了撒 还要求操作员关啊。现在的操作员都是爹
下载积分:+1(雪峰) 现在的操作员才不会去做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F:
有的热继电器质量是不好。我们厂的也坏的很多

网友G:
我们都用三菱的热继

网友H:
风机启动时要关风门,否则相当于带载启动,电流很大,对电机绕组绝缘和电气元件都是一种考验。时间一长肯定出问题。要不关风门也行,电路改装,加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降低启动电流,可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1(雪峰) 好贴!

网友I:
你检查一下连接热继电器保护触点的线路.一定是接地了
下载积分:+1(雪峰) 热继电器保护触点的线路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不可能

网友J:
德力西,电子式的,可能会有用。

网友K:
风机控制坏的多

网友L:
带负载启动电流太大,而热继是双金属片的热变形不同而带动触点,相应没有那么快的。 要不再加个接触器和时继来启动时跳过热继吧。

网友M:
启动风机不关闭风门进口的和国产的命运一样。

网友N:
建议你改一下启动回路,增加一个接触器 作为启动,用时间继电器做切换。试试看吧!我是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热继电器自身的原因吧!!

网友O:
可能是电机有问题或负载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风机启动时要关风门,否则相当于带载启动,电流很大,对电机绕组绝缘和电气元件都是一种考验。时间一长肯定出问题。要不关风门也行,电路改装,加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降低启动电流,可解决问题。

8樓的兄弟,加软启动器一樣沒用,75KW的風車啟動,不關風門一樣不行,加变频器沒試過。樓主,有一種方案應該可以,使用電流互感器,電流互感器一次側電流,根據風車額定電流選擇,二次側電流接熱繼電器,依據比例換算設定保護電流。這樣的話二次側電流都是0-5A,電流小了,熱繼電器就不會燒了
  • 下载积分:+1(雪峰) 这样做热继电器就没有多 ..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这个误差相对来说比较大 ..

网友P:
    配个大一级和热继,风门这事还用的着说吗?随便想到办法去能搞定。
  • 下载积分:+1(雪峰) 就是这样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已经大两级了。但是整定 ..

网友P:
    加变频,成本高好多啊~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成本太高。

网友I:
    做为一个电工的大忌是什么?好好反省反省.
  • 下载积分:+1(雪峰) 就是,你说说啊!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你说说啊。

网友Q:
    75KW直接启动?连星三角都不装?牛,真牛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是谁在以讹传讹!

网友B:
    是75KW的加軟啟動器,風門不關,啟動容易跳過載。樓主,加電流互感器的方法有看明白不?我公司的大馬達熱保護都採用這種方法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是谁说的75KW的电机?晕 ..

网友R:
    太多了,我觉的国产较好。但电流应调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5——1.7倍。复位应调在手动位。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这个是误导。

网友R:
    太多了,关键是电流应调在额定电流的1.5——1.6倍。复位应调在手动位。复位前要排除机械卡死或电机短路等故障。否则是最好的热继电器也会坏。另外国产的较服水土。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调到1.5-1.6倍后与不装热 ..

网友S:
是不是没有接辅助触点
喜欢工控

网友T:
1.要明确风机功率多大,是否要Y角启动?
2.大电机(30KW)以上建议关小风闸。
3.质量好的一般不会烧热继的。
4.用变频启动的一般不用关风闸,即使是200KW的电机。
下载积分:+1(小蜜蜂) 11KW,直接启动的。

网友U:
不关风门也行,电路改装,加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降低启动电流,可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成本太高。

网友R:
我是23楼,对不起,我的本意是说电路中的断路器的选择,只有断路器选好了,才能不烧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选择我一般选热继电器的下限包含电机的额定电流。
下载积分:+1(小蜜蜂) 选D32A跳闸了,现在D40A ..

网友T:
11KW的电机直接起没动问题,换西门子的看看如何,以前我们厂很多11kw的风机就是直接起动的,都没问题啊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烧热继电器

网友V:
我们厂37KW的风机用的星三角启动, 启动时从来没有调小风门,用的三菱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大概有10台,已经用了10年了从来没有换过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请知晓!

网友W:
风机启动还是用星三角降低启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