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 V2.79能否兼容WIN7系统

楼主(2012-07-29):
三菱人机GT Designer2 V2.79能否兼容WIN7系统?我的是WIN7旗舰版的操作系统,为何无法与人机通讯?有没有兼容WIN7的GT Designer2,一定要换系统吗?希望各位大虾都能来冒个泡泡,谢谢了!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我公司的设备大部分都用的三菱GOT F940--LWD-E 的屏,简单能用FXDUWIN 完成读写,复杂的就只能用GT Designer2系列软件了,可我的电脑用的是WIN7系统装了GT Designer2 V2.79不能与屏进行通讯。。。。。是软件不兼容吗?一定要换系统吗?有没有跟我类似的情况,大家怎么解决 的呀?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有不兼容吗?我现在装3的可以用,通讯过OK

楼主:
GT3不能编程三菱F900系列人机啊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
工业用的总比操作系统更新慢,还是用XP系统

网友C:
32位的可以,64位的不太兼容

网友D(2013-03-23):
用XP和win7双系统试一下

网友D(2013-04-27):
GT-2可以兼容win7旗舰版先安装运行环境在安装运行程序

网友D:
GT3是新版不兼容F9系列GOT
GT2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