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20-A-S的文本怎么下载不了?

楼主(2012-07-29):
刚购买的新的信捷文本显示器,型号是OP320-A-S的,V8.0版本的。连接西门子PLC。现在用文本的编程软件V6.5Z,编写好程序了,往文本里传的时候,文本老显示%0。写不进去程序。怎么回事呢?COM口设置对了,下载线也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文本坏了?

网友A:
编程软件V6.5Z版本低了

网友B:
自己都说了是8.0的版本 那就下载 8.0软件

网友C:
用8.0的版本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网友D:


楼主:
谢谢指点,我去官网,看到了以为只有6.5版本的呢。OK,谢谢

网友E(2022-08-15):
这种屏不能上传,各位大佬可有办法赋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屏不能上传,各位大佬可有办法赋值
没有源程序 只能重新做画面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