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伺服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2-07-29):
请教:我用的是位置控制伺服电机,如何知道当前伺服电机的转速?谢谢1

网友A:
设置显示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说的是PLC如何读到

网友B:
脉冲频率除以电机每转脉冲数不就行了。

网友C:
唉。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网友D:
用通讯的方式或者脉冲的方式,如果有模拟量输出的方式也可以的。

网友E:
祝大家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