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控制编程问题

楼主(2012-07-29):
在三菱PLC步进控制编程时想加个临时停止,怎么加
有个M8034的特殊辅助继电器
需要在每步步进中都加进去吗

网友A:
临时停,也就是暂停,要在每一步里加呀

网友B:
M8034 是暂停吗 指示停止程序的处理结果与输出印象区之间断了而已 程序在执行 指示结果不刷新到输出映射区啦 也就是PLC输出禁止啦 没有输出啦 程序还是在执行的呀 你步进发射脉冲 用这个软元件可以吗?

网友C:
需要在每一步里加暂停标志

网友D:
可用跳转--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