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固体继电器

楼主(2012-07-29):
有一个1.1KW三相异步电机,想用固体继电器控制,选用那个牌子与型号最好?

网友A:
总觉得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有点不妥当,干嘛不用接触器呢?请指教

网友B:
这个想法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工作中是不可用的!

网友C:
不可以直接控制,要加接触器。
学习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常用用于加热控制的多,电机是感性负载,要配电抗器,不过1.1KW的问题不大,选施奈德的吧。

楼主:
据我所知在陶瓷行业的入砖升降电机已经很多使用了,只不知用什么牌子而已。
由于电机动作频繁,用接触器时间长会出现延时释放的现象,各位有何良策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LZ是陶瓷行业的?我在陶瓷厂做,因为粉尘较大小功率电机一般都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固态接触器,用西门子 施耐德的多点,最大用到4KW电机上,不用加电抗器还是比较耐用,一年坏不了几个。进窑机和出窑机升降 翻坯机 原料输送带就用它。
自学

楼主:
是的,我是从事陶瓷行业的,不知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