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FX2N--modbus通讯返回数据错误请高手帮忙看看
描述:程序通讯图片
附件: X2N--modbus通讯.zip (92 K) 下载次数:158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呀,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知道RS422与RS485的差异吗?
知道MODBUS的协议详细吗?
知道用RS指令如何单独发送以及单独接收吗?

网友B:
用232模块通讯吧,如线路长加个232转485

楼主:
不知道,请高手指教,能不能发一份资料给我呢,谢谢179431480@qq.com

网友C:
发送是0,可以只接受,接受是0可以只发送,嘻嘻

网友D:
你的通讯程序写的有问题,如下:
1 你的程序中的D20是接收区,因此初始化的时候赋值为0就可以了,它将来接受的是你通讯的对方设备传输的数据,不需要你去赋值,只需要初始化就可以了;
2 你的程序中的D70应该是接收数据暂存缓冲区,就是你的D20中接收的数据暂存到这个寄存器区,然后做一些运算处理,比如这些数据是要显示用的等等;
3 你的程序中的D10是发送缓冲区,当数据给定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置位M8122,启动发送,发送完成后,M8122会自动复位,然后通过M8123这个接收完成标志去接受数据,如你的程序所写;
个人感觉你应该是看了一些相关的通讯程序,但是并没有吃透这些程序中的各个寄存器及标志位如何使用,建议参照相关的通讯手册中的例子再看看。

网友E(2013-05-03):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