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当前速度的读取

楼主(2012-07-30):
我用的是台达伺服电机,用在高速上.加速和减速时间都很长,如何才能在PLC上读到伺服电机当前的速度?谢谢!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要问你的PLC 是什么品牌的才好读取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多种方法你自己选择:通信、模拟量、编码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是通讯。

网友D:
用的是什么伺服系统,看一下设置吧

网友E:
modbus,读台达伺服的0002H这个字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