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如题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数值输入要超过99万要怎么做?

网友A:
单位改为万;

网友B:
32位寄存器

楼主:
楼上的两位,不知道就别瞎说。  容易误导别人

网友C:
自己那么厉害还跑来这里发什么求助贴呢,那两位说的两种方法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那么厉害还跑来这里发什么求助贴呢,那两位说的两种方法都行啊

行不行不是嘴上说的!    你试过吗?

网友D:
99万我试了一下会报错 解决方法 在屏里面输入99 然后对应寄存器控制器里面做乘以10000计算 在做其他的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F:
浮点数可以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两位,不知道就别瞎说。  容易误导别人

你这么厉害不用在这问啦,也怪不得别人不肯复你,楼上回复32位寄存器有什么错了你那样说别人,看看自己的寄存器和数据类型读取类型选择的是否正确。

网友H:
谁叫你用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