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组态

楼主(2012-07-30):
如题,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定位模块坏了一个点(接收不到这个点的信号),调换过其它设备上的定位模块换过来可以接收,求改点方法!!!!

网友A:
定位模块设置参数的,每台设备参数都不同,调要重新设置的。
不知道是那个点坏,如果是定的输入输出限模的,换一块就好,如果是CPU,有点麻烦
不是CPU,是定位模块型号是:A172senc,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定位模块设置参数的,每台设备参数都不同,调要重新设置的。
不知道是那个点坏,如果是定的输入输出限模的,换一块就好,如果是CPU,有点麻烦

那换掉就行了, 不用设置发参数的。不知道这个点重不重要,有些可替换的
请问你知道怎样换点吗?感谢!

网友B:
用运动控制器的软件读出控制程序,查找相应的点,再改成未用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