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2位浮点数整数部分最高只有两位数??

楼主(2012-07-30):
本人有个西门子smart700触摸屏,编程软件使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3。PLC是 S7-200 CUP224NC。因需要一个带两位小数、且整数部分要有三位数的变量(例如156.82)。我选择的数据类型为REAL,模式为输入输出、格式类型为十进制数,可格式样式整数部分最高只有两位数选择。例如99.9、99.99等就是没有999.99。请问这是为什么?应选择什么数据类型或怎样做才能有999.99格式样式选择呢?请知道的高手麻烦告知!在此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A:
数扰类型该是浮点数吧!

网友B(2012-09-06):
对,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sp2我知道在格式栏里直接写入999.99即可,你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