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伺服的转矩控制模式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2-07-30):
各位大侠~~~想问问伺服电机的惯量以及刚性是指什么呀~~还有就是负载的惯量是指什么呢???一个伺服电机的扭力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卷曲行业张力控制也许用得到

网友B:
用在紧螺丝,等须要控制力量的地方。

网友B:
一个伺服电机的扭力是用传感器来显示的。伺服电机的重要参数力距可调由0——100。也可以大概调一下。但不是太准。超过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