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FX1S-30MR接电机

楼主(2012-07-30):
我想用FX1S-30MR-001接交流220电机,功率为2.2KV,请问PLC和电机之间要加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吗,还是可以直接电源\PLC\电机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A:
PLC-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网友B:
PLC不能直接带负载哟

网友C:
PLC肯定不能直接接电机,电机需有接触器带动,PLC带动接触器

网友D:
不能啊,PLC是控制器。要分清控制电路和主电路

网友E:
都是二把刀的老师教出来的,FX的输出又可以直接220V的,教材也有直接驱动一个220V灯泡,结果以为电机换灯泡就行了。

网友F:
PLC应能带触点能允许的电流的负载。要加保护。

网友F:
2.2KW显然已超过触点允许的电流。要加接触器。

网友G:
人才,PLC-MOTER

网友H:
楼主编程都会了,基本接线还没搞清楚,如果只是故意做这个试验, 答案也是可以的,取PLC三个独立输出继电器接点和COM点来取代接触器的三个触点,呵呵,电机是可以动作,不过PLC可危险大了。也是不可取的。建议楼主不要这么做,还是在PLC输出端接个接触器,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I:
人才啊,plc接电机
喜欢工控

网友J:
一次和二次的问题

网友K:
PLC不能承受大的电流 一定要家继电器

网友L:
9楼的,有同感

网友M:
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花点时间学一下基础吧!这东西不是儿戏。

网友N:
一个交流接触器多少钱,一台PLC多少钱对比一下再去做!!!
善意提醒

网友O:
PLC是不能直接电机的,必须通过中继和接触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