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30面板求助

楼主(2012-07-30):
在拷贝GOT1030时 出现界面丢失 比如有5个按键 出现的只有两个按键 操作原来位置未出现的按键 显示通讯错误 先前都是可以烧进界面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A:
这说明按键存在,只是个透明的,加点色彩

网友B:
没通讯上呗 把你的通讯电缆2头插插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没有通信上的原因,通信上后就显示按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