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7-30):
因为没三相电源,想用变频器输入为220V/输出为三相来实现控制三相电机,有知道的用哪个型号的变频器推荐下。
电机2.2KW
QQ:532904130

网友A:
百度一下,输入220带三相电机的变频器的很多的
感谢!

网友B:
普传:PI76002R2G1
感谢!

网友C:
海力普的变频器。
感谢!

网友D:
台安的,也有,电源接火线和零线,输入220V AC,输出接普通的380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一般来说,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380V的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功率一般4KW以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