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200PLC的问题,急

楼主(2012-07-30):
[我想用S7-200和光电传感器来做传送带上的产品计数器,硬件:S7-200CPU224一块,TD400C文本一台,两个大屏LED显示。想问各位师傅用LED显示PLC里的计数数值怎样编程,能给个例子吗?
先谢了!

网友A:
是什么大屏LED 具体一点 类似晚上店门外的广告牌那种 还是什么

网友B:
你都有文本,怎么不直接在文本上显示呢

网友C:
用七段码显示。。。。。

网友D:
不知道200的有没有7段码指令和模块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用SEG七段码转换就行了。不过我打箅放弃用LED数码管做显示,每个笔划要用一个点,如果要显示六位数7*6=42点,太吓人啦!

楼主:
回二楼朋友,文本作为主机有累计总数和当班计数两个显示,只有负责人才有密码才能清零,包装袋连袋计数分辨率客户可以自已调,双光电传感器检测计数,当其中一个传感器有故障不计数时报警并关停输送带,用大显LED屏只供现场显示。用LED屏所需PLC的点数太多了,划不来呀!

楼主:
家园里的朋友们挺好的,有问必答。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