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三菱 GX WORKS 软件  怎么保存没有编译好的程序?求方法!!!!!!

楼主:
程序写到一半,编译不过去,想明天继续,可有没编译的部分,不让保存……!

网友A:
工程,保存工程
最后是保存为单文件格式。
没有你说的保存为单文件格式啊!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啊 我的没有你所示部分  我所用的是 GX work 2 version 1.31H

网友C:
工程,保存工程
最后是保存为单文件格式。
保存工程   出现上面画面  没保存为单文件格式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按F4转换再保存,下次打开还是可以继续编程啊
如果正好赶上有事,转换不过去怎么办啊!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2012-09-02):
我用的最新版的,貌似是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