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hitech 指拔开关的疑问

楼主(2012-07-30):
各位老师你们好 ,欢迎你们光迎寒舍 。 我有一个HITECH 的 PWS 6600-S 的触屏 通迅不上 请问一下拔码开关怎么设制
william_wang

网友A:
sw1 保留
sw2保留
sw3 sw4 作业模式
sw5 通讯参数设定 on PWS使用硬件通讯参数与PLC通讯 OFF PWS使用ADP的参数与PLC通讯
SW6 输入密码
SW7 系统目录
SW8 预设使用者等级
SW9 保留
SW10 COM2规格设定 on rs485 off rs422
sw11 com3规格设定 on rs485 off rs422
sw12 保留
一般情况下SW7设到on,开机就可以进入主菜单,从里面设定通讯端口和参数就可以。

网友B(2012-09-02):
Hitech HMI 能上载到PC上不?
我们试过好几次都不行。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C(2013-02-25):
请求高手指点。。。近来手上有个HITECH触摸屏PWS6600S-S,按照资料上和电脑通讯,但是通讯不了。。。。我的电脑串口是COM4,触摸屏用的是COM2,。。在ADP软件里怎么设置参数。。。。以及怎么连接。我想把屏里面的画面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