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2-07-30):
我们公司有台锯床是有个变频器,以前上面显示的是HZ,不据的时候是0HZ据起来就慢慢的加起来了 到45HZ这样,现在上面显示的不是这样了,显示的是500多,这个数字也有变化,但是变化不会少于500,把锯床关了上面也显示500多,这是怎么回事 ?
(没有说明书)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还运行正常,那你现在显示的这个绝对不是频率了,你面板显示的参数被更改了,你可以在网上搜搜这种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看,很简单的问题,一般国产的用移位键(例如Shift键)调到HZ即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Shift按了也不行啊

网友B:
呵呵,估计这500多显示的是直流母线电压,如果需要显示频率的话,建议对照说明书调整变频器,显示输出频率!

楼主:
哦 我在去看看 谢谢

网友C:
上网找说明书。

网友D:
应该显示的是直流母线电压,按几下确认键,面板上应该有指示灯,到HZ吧

网友E:
同意,直流母线电压,具体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F:
有没有上下键按一下上下键进行监控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