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德磁级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7-30):
为什么说把电动机接成三角型电动机德磁级就变多了,接成星型就变少了呢,求解,我老家这个变速电动机线路太多了,搞不定这个我就混不走啊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是普通的三角形和星形接法问题,你说的可能是双速电机吧,双星形/三角形接法可改变极数,实现电机的高低两种转速

网友B:
星型--三角形是减压启动,星型--双星型和三角型--双星型是变极调速。

网友C:
由于变频器的普及,现在应该很少双速电机了

网友D:
对不起,可能你把概念搞混淆了。星形和角形的转换是电压等级的转换。也就是说一个是工作在相电压状态,另一个工作在线电压状态。只有起动力矩的变化没有速度的变化,你说的那种情况除非是双速电机,现在很少用,我碰到的制冷设备的压缩机电机经常使用。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D:
你问的问题只有双速电机才是电机极数的变化。普通的星角转换只是电压等级的变化,一个工作在相电压状态,一个工作在线电压状态。只有力矩的变化没有你说的速度的变化。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