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 曲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2-07-30):
在图形编辑器里点曲线画面的属性发现变量连接的数量为0,在做曲线时数据链接分别用了归档变量和在线变量连接,用PLSIM模拟时均出现“向以下趋势发送数据请求时出错”、“服务器出错消息:Failed to read range from server ”以及“时间错误:2012-7-30 20:23:12”提示,在计算机的属性里把变量运行勾上了的。请问要怎么做???

楼主:
运行系统后在曲线画面重新连接一次变量就能看见曲线,但是一关掉运行系统后再次运行曲线画面又出现“向以下趋势发送数据请求时出错”、“服务器出错消息:Failed to read range from server ”以及“时间错误:2012-7-30 20:23:12”提示。请问要怎么做???没有高手吗??????????

楼主: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在曲线的运行画面上点打开数据的连接状态提示为“变量值无效或没有连接”,我就在运行曲线画面的工具栏上重新连接变量,画面上就有曲线显示了,并且也可以查到较早前时间的曲线,一直没弄懂,有高手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 服务器-客户机模式?

楼主:
是服务器-单用户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