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今天听一个老师傅说,PLC有一种时间记忆功能,举个例子:就是X0得电T0开始计时3S,然后X0在不得电的情况下T0也可以计时3S,就是把上一次的动作时间记忆下来了,就是不给它输入信号它也可以按照上次的动作执行。小弟实在是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只用过累积时间继电器,如果T*上次计了3秒,那么下次从第4秒开始。。。。
至于不给它输入信号它也可以按照上次的动作执行我就不知道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就是啊,我也问我师傅了,他没说什么,累积时间是什么指令啊,学习一下。

网友B:
西门子的PLC确实有这功能。三菱的FX2N可以编写程序实现

楼主:
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C:
要使用这个功能,可以用t246~T255
其中T246~249是1ms
T250~T255是100ms的

网友D:
好像是累积定时器吧

网友E:
想了解下!谁能详细说下。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5楼说的是断电保持吧

网友B:
理解错了, 正在研究中 ,见谅。程序上还是可以改写成的,看下这个行不,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对~不过不是很完整
找到三菱PLC手册 查找 定时器
里面有普通定时器还有一种就是 累积型定时器(断电保持型)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吧
一个是电子表 一个是石英表   计时输入信号相当于 两块表的电池

如果电子表没电了当再次通电会怎么样?    电子表 从零开始计时   而石英表会从电池没电的那个时刻 继续计时。
这就是    普通计时器 和 断电保持型计时器的差别

(断电保持型计时器   需要PLC电池供电,如果PLC停电且电池没电了。。。。那么也无法保持时间)

建议仔细阅读手册。。。。。工控学习最好的帮手

楼主:
9楼的兄弟是循环的,好像没有时间记忆的指令

网友G:
不明白啊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