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搞了个光盘,内容是MT Works2,可以安装。但复制不到了,复制到某个文件时,光盘就不动了,然后就报错

但为什么能安装呢?

网友A:
把光盘镜像成ISO文件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加密轨道的,做不了ISO吧?

网友C:
现在官方英文的版本已经到了1.42U了。如果是老大图片上的版本,则没必要纠结了。

网友D:
引用楼主ymmfa于2012-07-30 21:21发表的 悲剧:搞了个光盘,能安装,但不能复制 :
搞了个光盘,内容是MT Works2,可以安装。但复制不到了,复制到某个文件时,光盘就不动了,然后就报错

但为什么能安装呢?
[attachment=89151]

那豈不是玩笑開大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