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的PLC有没有隐藏程序的功能。

楼主(2012-07-30):
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有,可以使用三菱的GX WORKS2的梯形图隐藏功能
下载积分:+2(winxp8)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好人!

楼主:
这样隐藏没有啥用,有没有把下载到PLC里的程序隐藏起来?就是读取的时候只能读取没有隐藏的程序,隐藏起来的看不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C:
我也试了一下,1楼的方法好像是没有用。答案期待中。。。

网友D:
请使用猫哥的软件,上载的时候可以将程序选项屏蔽掉。不过这种办法对于解密高手来说不是难题
下载积分:+1(雪峰) 好人!

网友E:
參考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x0 x1 控制y0 on/off,x2 x3控制y1 on/off
這種方法滿的過新手,遇到江湖老手一樣沒用
下载积分:+1(雪峰) 好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使用猫哥的软件,上载的时候可以将程序选项屏蔽掉。不过这种办法对于解密高手来说不是难题
软件在哪?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