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0):
我公司有台GP2600-TC41-24V的触摸屏坏掉了,没有准备备件。库里有台GP2500-SC41-24V的触摸屏。问下各位能否替代。如果可以替代需要更改那些东西。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xhyzh于2012-07-30 22:46发表的 GP2500代替GP2600可以吗? :
我公司有台GP2600-TC41-24V的触摸屏坏掉了,没有准备备件。库里有台GP2500-SC41-24V的触摸屏。问下各位能否替代。如果可以替代需要更改那些东西。谢谢!

大的換小,實際沒有應用過,調整畫面尺寸變更人機型號理論應該可以,但你的每個畫面必須都要調整,若必須這樣樓主可以測試看看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问题是电源板烧坏,已维修好。另外,我提供的2种型号的屏从外观上是一样大的。兄弟单位也帮我们改好了程序,所以这2种屏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问题是电源板烧坏,已维修好。另外,我提供的2种型号的屏从外观上是一样大的。兄弟单位也帮我们改好了程序,所以这2种屏是可以替代的。

GP2500与GP2600外观尺寸一样大???

楼主:
找到个资料,大家看下。嘿嘿
附件: GP2X00-MM01-CHS-PDFa11_20071101[1].pdf (1350 K) 下载次数:55

网友B:
物理尺寸一样
只是屏幕尺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