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公司从台湾买了7台冲床,是07年的设备,是三相220V的,用了2个月左右,常常烧变频器的输出模块,测电压240V,不知道是不是5年的设备了,变频器的电子元件老了还是什么问题,到现在已经烧了3台。第一台修的变频器前二天又烧了。问题来了:
1.是不是变频器电子老化了(5年也不算老哦)
2.测电压240V,高10%都不算高哦,像工厂用的380V电压,一般变压器出来的也是400V哦,难道高了?
3.现在还在考虑修还是不修,上次修一般是800元,5年变频器了,维修还有价值吗??(再修也就是1600了,新的6000元)

以上大家遇到过的帮忙解答下

网友A:
  你断开变频器查下外围电路,然后再变频器空转几小时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或者换个大牌子的得了。。。超10年以上的变频器多的很,。我们设备的三菱变频器24小时通着电,生产时间是16小时,也有10年了,现在还好好的。
我这边生产也是24小时的

网友B:
其实东元的东西不咋地,我们出口到菲律宾的22KW东元电机,运行几天后就烧了,拆开看绕组,没有有焦的地方,判断是质量问题。

网友C:
你测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吗?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没有办法测的。
是测输入电压。
输出也可以测的,但不准确,可以对比三相输出平行,如果有其中一相有不同,就是输出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模块与触发板型号上有差异,或者是触发板故障。换块触发板试试看!!

网友E(2012-11-30):
小问题,东元的机器在冲床上有改动,要用机床专用的,最早的一批到台湾的是没有改的,特别是5.5KW 的容易炸模块,后来改好后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