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AB 1305 变频器  用面板启动、调速都正常,模拟输出0-10V也正常。。但接电位器输入用的10V模拟电压不准,通电后在1端和3端什么都不接只有5V电压。,接10K电位器就变成3.6V左右,用外接电位器调速时最高只能到20HZ左右(最大频率已设为50HZ)。

这个变频器真的不熟悉。。。。请问这个情况能确认是变频器电源有问题么。。。能排除设置问题么?找遍了软件设置,也没找到10V电压可调的选项。

又看了一下板子,,怎么好象这个10V的1号端子是从开关电源的LM2940-5那里出来的,是5V,晕。。。。线路看错了么?。。。。。知道的说说。。。。。。。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变频器,电机参数在哪里设置啊。。。特别是功率、转速,,E文手册找半天没找到。。。。

手册 1305英文.pdf (1034 K) 下载次数:32
william_wang

网友A:
1305这款机器已经很老了,你可以参考1336的变频器手册,参数很齐全的,只是要进入密码才会出现设定菜单,有万能密码的。

楼主:
谢谢2楼回复,,,,现在困扰我的问题就是  10V模拟输入,,,什么都不接 变频器1和3端只有5V,,,不知能不能确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