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2-07-31):
该项目硬件部分包括工控机1台,PLC及其模拟量扩展模块(与工控机485通讯),现场有1台90KW电机,电机由1台变频器110KW控制(工控机控制变频器485方式),到时做好后的控制柜离90KW电机3米左右,请问对变频器的干扰该如何处理?控制柜如何做到防干扰?
现在打算这么做:控制柜分2部分,其中一个柜子装工控机及PLC等,进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另一个柜子装110KW变频器及其它电机起动单元。除此之外还得加什么措施?

网友A:
装滤波器。

网友B:
电源进线加电抗器

网友C:
换进口变频器

网友D:
我碰到这种情况,当开机时,所有的接近开关在没有接通的情况下,全亮。后来将电机线与控制线分开,也没好大用处。没办法,用屏蔽线,也效果不行。后来将PLC的COM点接地,才将问题解决。一般尽量不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需要电子放大的开关。

网友D:
变频器尽量靠电机安装。

网友E:
加电抗器,用屏蔽电缆

网友F:
4楼说的不错

网友G:
电动机用屏蔽电缆一端接地,输入端加交流电抗器,加装输入和输出滤波器,大功率电机还需直流电抗器。变频器柜主电缆和控制电缆应分开敷设,平行敷设的相距10cm以上。。。。当然和变频器在同一系统中同时要做好其他设备的屏蔽接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