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问老师们。我想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不知道欧姆龙plc的梯形图怎么做
三菱的好做,用交替指令就行,欧姆龙的不会啊

网友A:
该问题已经在数年前写过欧姆龙的代码了,一个KEEP指令而已。请搜索论坛,花足够的时间读取欧姆龙板块,那么你应该能找到。

网友B:
N多种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C:
给你一个,
附件: 单健启动停止控制.zip (2 K) 下载次数:131
附件: 单键启动停止.zip (2 K) 下载次数:90

网友D:
跟据cvlsam老大的提示,用kepp指令试写了一个,以前没有想到用单个keep指令就能做到,蛮方便的吗

网友E:
谢谢。又学了一个

网友F:
方法太多了!

网友G:
很简单不用什么指令都可以
附件: u7h78.rar (2 K) 下载次数:20
就做更好的!

网友H:
其实你用一个自锁的按钮,不也可以么。
  • 下载积分:+1(秋后一点水)

网友I:
    KEEP指令或者SET RSET   或者自编辑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