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MOVB指令的使用!急!

楼主(2012-07-31):
各位大侠:
MOVB DM0 #1201 DM1
则上述指令的意义是:将DM0的bit1传送到DM1的bit12,DM0的内容不发生变化。
请问:1。这样解释指令的意义对吗?
2. 若是指令改成这样:MOVB DM0 #OF0F DM1,可以这样解释: :将DM0的bit16传送到DM1的bit16,DM0的内容不发生变化。这样解释对吗?

网友A:
1、您的理解是对的,但是指令是错误的,依据你的理解,指令应该是MOVB DM0 #0C01 DM1,因为指示位置的控制数据,高8位为目标位,低8位为源位,数据范围为16进制00~0F,所以,第12位为0C,而不能表示为12.
2、因为位数我们一般用Bit0~bit15表示,所以这条指令后,是将Bit15送入DM1的Bit15.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好人!

网友B:
看是好难

网友C:
1楼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