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ID控制温度 求助

楼主(2012-07-31):
请教各位大侠,小第有个问题,S7200做PID控制,温度要求控制精度正负2°,怎么设定参数让温度急速上升到设定值,再平稳运行,系统升温使用蒸汽,或者是有相关的程序请提供给小弟参考,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顶起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B:
PID调节的程序,你可能有用,
改变思维。

网友C(2012-11-19):
谢谢!小弟也要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