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开关元件及数值输入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12-07-31):
页面可以设置密码,但是不能对元件设置密码 。教程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的软件里却是这样的
,无法看到密码等级设置项。
难道是我用的软件和教程里的软件版本不一样,还是那个地方设置不到位?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到这里可以下载
http://down.ymmfa.com/?type=hmi

楼主:
请教3楼,我用的是三菱官网2012年1月6号更新的2.79C版,已经是中文版的最新版了,教程里也是用的中文版阿

网友B:
你选的触摸屏应该是F系列吧. 这系列没这功能

楼主:
是不是只能对页面设置密码呢?但是我对某一辅页面设置了密码后,在主页面点击切换按钮进入该辅页面时没有反应。只有对主页面设密码可以在开机后弹出密码输入页面。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C:
在公共设置里点击系统环境,在出现的系统环境设置对话框中点击密码在安全等级软元件前打勾,在设置你需要密码才能打开的软元件编号然后编写密码就行了。

网友C:
差点忘了,设置好元件后,需要点击一下安全等级,就是123456.。。。。。。。就可以设置密码了。 三菱F930,940的都是这样设置。

楼主:
楼上的大侠,在你说的安全等级软元件选择的下拉栏里没有我需要设置密码的软元件代号阿~

网友C:
你想要什么软元件?X,M,W.......? 先看看你连接的PLC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大侠,PLC用的也是三菱的。主页面中用多用动作开关来进入其他辅页面。我希望在点击多用动作开关时出现密码输入,然后才能进入对应的辅页面。

网友D:
这个功能基本无法通过系统自带的安全等级实现,建议LZ自己编写密码设置窗口

网友D:
发挥一下想象力,其实可以做的效果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E:
系统自带的不好用,太烦,给现场操作人员的话,就怕他们不会操作。还是自己编一个密码窗口好。

楼主:
各位大大,小的目前就是想知道如何用系统自带的密码系统,为什么我不能像教程里面显示的那样对多用开关等元件设置密码??

楼主:
唉,问了快两个礼拜了

网友F:
根据你触摸屏的型号确定你是否有安全等级这项功能吧!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下图 标签感应卡来限制操作人员!

楼主:
我的触摸屏页面可以设置等级密码,其他的软元件就不行,另标签感应卡具体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G:
来联系我,深圳令达,0755-29898293

楼主:
郁闷了 没有人可以吗 我可以对单独得页面设置密码 但是设置了之后,点击该页面的转换按钮却无法弹出密码输入框,只听得到嘀嘀嘀的报警声

网友H:
用多功能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