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

楼主(2012-07-31):
我有一PLC,为Q02UCPU,触摸屏为GOT1275,变频器为FR700,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电机的频率,PLC需要加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A:
弄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软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1. PLC加模拟量扩展模块, 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HMI上输入频率,转换为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
2. HMI上用RS232端口和PLC通讯, 然后用HMI上的RS422端口和FR700通讯, 直接通过HMI改写FR700的频率. 也可以哦!

网友C:
变频器FR700好像有485口吧,直接和PLC通信就OK啦
工控人生

网友D:
变频器FR700好像有485口吧,直接和PLC通信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