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问题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有一个伺服 丝杠左侧定为原点 现在想实现 无论伺服在丝杠什么位置 按正转 伺服正转向前移动 按反转 伺服反向移动 同时显示伺服位移 原点为0 正转方向为正数(假如伺服停在丝杠中间时停电,开机也要显示位移)
问:1.用什么指令
2.如何保证伺服反转时候伺服不走过原点

网友A:
只能用绝对位置系统,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伺服都选用相对编码器!却对编码器的很少!你说的问题在机床行业用的比较多,解决方法就的选用带绝对编码器的伺服 三菱和安川好像都有,至于你说的不超过0点,目前伺服都有一个防撞墙功能,专门为机床行业开发的,其它行业也在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谢谢了~~·
学无止境+++

网友D:
绝对编码器, 貌似电机要调圆点,
jxh668

网友E:
不一定要绝对编码器,大多应用是在上位机用数字限位

网友F:
用成套的伺服控制系统,位置控制方式,如,三菱的QD75和三菱的伺服电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