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各位大侠~~~~我调试用的伺服电机是200瓦的~~~~用皮带轮拖动一升降机~~减速比是1:4,可不知道为什么伺服电机在运行当中总是过载~~~代码是AL50,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过载的问题呢???马达的刚性需要调整吗???我选择的是自动调整模式~~~~~请教了~~~~~

网友A:
不知道你速度调多少?
1.一般要保证机械结构没问题
2.马达负载是否过重
3.把速度调到最低试试,会不会走到那个位置就停下来,还是一开始就过载
4.如有怀疑的参数没调好,可以多换下参数试试
5.加减速时间会不会太短
以上是个人建议
速度8000,不快的,马达负载肯定是过重的,不是一开就过载,是累积运行到一段时间后过载,请问要需要调整那些参数,关于克服过载,马达的刚性如调整,有用吗??因为我选的是自动模式,所以马达会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调整其刚性的,我说的对吗??加减速我是默认的,没调整,这个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吧》求助大侠

网友B:
伺服电机在运行当中总是过载~~~代码是AL50,有时是编玛器故障。

网友C:
伺服电机的轴可能有问题,换个伺服电机试试,或者电机扭力还是不够

网友A:
速度8000,不快的,马达负载肯定是过重的,不是一开就过载,是累积运行到一段时间后过载,请问要需要调整那些参数,关于克服过载,马达的刚性如调整,有用吗??因为我选的是自动模式,所以马达会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调整其刚性的,我说的对吗??加减速我是默认的,没调整,这个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吧》求助大侠

你都知道马达负载过重,那更换更大功率的马达哦。
加减速是在上位机里调整的(PLC程序里),你怎样默认???
如果最高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的设定为初始值的内容就可以的话,则不需要程序。

网友D:
AL 50显示的内容是过载。你的电机是ES的还是J3的。如果是ES的这么调,PR2;0205.
PR19 000E. 私服驱动器断电重启。调节PR34,到70-150.或者更大。如果这么调也不行,那你重新计算下你的扭矩。看看是否可以。
学习了,大侠!!

网友D:
你的 问题解决了没有哦
还没呢~~~很郁闷,按你说的调整还是不行的呀,扭矩怎么计算?大侠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伺服在位置控制中是不能计算转矩的。不过有额定转矩可以参考。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是在速度模式下控制的。还有就是伺服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速一下可以看做恒扭矩输出,在额定转矩之上是恒功率输出,你的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可能也是转矩不足的原因。
大侠,你能帮我计算下电子齿轮比吗??减速比是1:10.8,丝杠导程是10MM,分辩率是131072,脉冲当量自己规定为0.1微米~~可我计算出来的电子齿轮比约分约不下去呀,分子位数达到6位,可MR-E规定最大只能设65535,且电子齿轮比小于50大于50/1,轻微大侠还有什么办法呀?电子齿轮比无法设进去呀~~

网友E:
伺服电机过载基本上是机械问题  如果刚性太硬引起的报警可以调整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  这样特性就会变软
大侠,具体是设置哪几个参数呢??你的意思是参数NO.2设置成手动模式吗?再进行设置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吗?可我现在选的是自动调整模式1呀~~请教大侠怎么调整使得刚性能变软~~~~~

网友D:
机体看看说明书。调节pr2和PR19可以设置调节其它的参数

网友F(2013-06-15):
伺服电机的最高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是什么意识啊???分别指的是什么?步进电机中也可以这样设置吗?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