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请教个St200模拟量转换问题:
压力传感器0-600000Pa
输出是4-20ma
我现在测得数据时64,那实际压力是多少啊!
我是用下面代码测得数据,即VW100的数据位64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网友A:
4-20mA在PLC里的模拟量采集 对应的是6400-32000,对应你实际的0-0.6Mpa  。就是一个线性对应关系。说的在白一点儿  (AIW数值-6400)÷25600×0.6MPa  就是实际数,正常接线4-20mA 最低输入也是6400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