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 usb驱动

楼主(2012-07-31):
谁有三菱plc usb驱动软件啊,我电脑没有光驱安装不了

网友A:
引用楼主taoping555于2012-07-31 19:23发表的 三菱plc usb驱动 :
谁有三菱plc usb驱动软件啊,我电脑没有光驱安装不了
这个驱动已在你安装的PLC软体路径下
是 不是 直接就 可以 通讯啦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A:
驱动需要安装,PLC才能与电脑正常通讯

网友B:
进入你安装软件的文件夹找到驱动安装即可。

楼主:
fx1nPLC 能扩展FX2N-D/A模块吗

网友C:
我 有 还要吗 请问 526808590
要
俺是新手,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D:
下载一个360驱动大师试试…

网友E:
安装后在设置COM口确认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