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运动控制的高手们挑战一下,高质量回帖必加分!!!

楼主(2012-07-31):
用最简短的程序作出10的动作
(三菱 台达 信捷 永宏的都可以)
具体要求:如果数据寄存器内为零,直接跳过执行下一段(绝对定位方式除外)
如果后面的数据寄存器都为零程序执行完毕!
随便搞了一个触摸屏的画面,意思就是这样。
请勿使用步进 移位等指令分10段完成。
要使用最简洁的指令。
高手们!欢迎回帖!
下载积分:+1(雪峰) 感谢!

网友A:
个人认为:>或=指令完全可以做出来。

网友A:
我这么认为:只要每个段大于1就传送任务 等于0不传送 在加比较指令1-10的位置寄存器地址大于1比较和传送。每到一个位置在加一个输出到位信号,运行完毕比较结束开始返程。

网友B:
这个我做CIP清洗一样。为零的就跳过,不过是西门子300的PLC做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写了一个程序实际运行试验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
用的是绝对和相对定位方式
没有感兴趣的朋友挑战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个程序实际运行试验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
用的是绝对和相对定位方式
没有感兴趣的朋友挑战一下吗?
我都没学会哦,怎么挑战,你教教我嘛,我都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

网友D: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直接用伺服内部的功能就可以直接做,不需要PLC

楼主:
回帖过100我就上传程序

网友F:
呵呵,我想100以内我可以帮你解决,直接用偏址Q里面是(Z),里面为0偏址+1检查下一个就可以了估计在20内吧

网友G:
学习和见识高手!

网友H:
指针,执行完一段指针加1,

网友I:
看不懂,请高手解析。

网友J:
引用楼主铭杰工控于2012-07-31 20:40发表的 运动控制的高手们挑战一下,高质量回帖必加分!!! :
用最简短的程序作出10的动作
(三菱 台达 信捷 永宏的都可以)
具体要求:如果数据寄存器内为零,直接跳过执行下一段(绝对定位方式除外)
如果后面的数据寄存器都为零程序执行完毕!
随便搞了一个触摸屏的画面,意思就是这样。

你那十个位置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啊 说清楚点啊 我用松下PLC行不行啊?

楼主:
要求是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都可以正常运行
其实本意是看思路
用什么plc都可以(中型 大型除外)
期待高手亮出程序!(上传程序以前最好实际测试一下)
有兴趣就来挑战吧,

楼主:
9楼的回帖思路正确,不过用Q系列有点太奢侈啊,最好选择价格在1200以下的小型机

网友K:
等着楼主上程序呢,这些是高手才能做的到的,我
只能看看

网友L:
这个很好做呀。  直接用触点比较加传送指令将自己想要的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传送到指定的寄存器定时器配合起来就可以搞定的呢。如果是三菱的话,也可以借用M8029和多条PLSR配合完成。

网友M:
简单说一下思路:
执行前先判断数据是否为0,把不为0的数据依次传入连续的寄存器,然后用索引寄存器依次调用,次数就是不为0的个数!
互相学习!

网友N:
见识高手!

网友L:
个人认为如果是连续脉冲与触点比较指令配合的话定位将不会很准确,因为输出频率高的话在不同的位置会产生偏差,最好别用连续脉冲来做。

网友O:
这个我以前还真弄过,跟你的不是很一样,你这个用一个PLSY就可以实现,我编的是一个私服随意流程进行的,用的OMRON CP1H-Y型号的。
用指针IR实现的。执行完一段程序后就用脉冲发送完成标志位触动指针加1,然后将指针的数值写入数据寄存器,然后运行数据寄存器对应的数据信息,你说的0就相当于是一个NOP指令。我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0.01S来代替的。时间到时就指针加1运行下一步数据寄存器的信息。程序传上来,楼主看看是不是和你的有很多相似性。屏是用台达的。
附件: 私服电机浮动测试.rar (4 K) 下载次数:47
附件: 私服浮动测试.rar (5 K) 下载次数:40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
  • 羡慕高手,希望有一天我也成为高手。

网友P:
直接用台达的伺服和触摸屏幕就可以解决,不用PLC

网友Q(2012-09-02):
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做四轴不联动

网友R:
用那种可以点位控制的驱动器不 哈哈

网友S: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从位置1开始判断,看他们是否是非0,是非0则执行后面的速度,是0则跳到下一位置判断,直到位置10。1楼的用比较指令应可以了(或用LD=都可以的)。

网友T:
三菱Q系列PLC用了93步,但是感觉有些步骤多余,但是不知道怎么再次精简,还希望各位高手赐教!程式带循环。
QQ:569456723

网友U:
用比较指令+伺服变速操作简单完成。

网友V:
请看附件。看行不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原野

网友W(2013-03-27):
我来整个
下载积分:+5(ywx163) 好贴!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楼上的兄台用的是永宏的运动控制器,果然牛X!!

网友X:
楼上的,程序有密码打不开啊

网友Y:
ba(0)
mo(vr(0))
mo(vr(1))
mo(vr(2))
mo(vr(3))
mo(vr(4))
mo(vr(5))
mo(vr(6))
mo(vr(7))
mo(vr(8))
mo(vr(9))
……

网友Z:
多少组都可以

网友AA:
方法很多 各显神通

网友AB:
用个表定位,不就OK了!

网友AC:
没有金钱的动力,一半般都只是看一看,说一说要动手还是算了吧,因为要自己做的时候大家会做。

网友AD:
高手都是挑战难道大的有兴趣,你这个太简单,我都没兴趣!

网友AE:
移位指令很好啊,为什么不能用呢,按下首先才用以个绝对定位指令找到位置一,完成后通过M8029将标志位转移到位置二,然后开始用相对定位,只要帮数据传过去就可以,无需判断位置数据是否为零,为零时相对位移为零,直接调至下一位置。

网友E: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叫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