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系列触摸屏的透明传输功能?

楼主(2012-07-31):
请教:现有一台达A系列触摸屏COM1连接台达EH2型PLC。
使用USB对触摸屏程序能做上载下载通讯。
问题是如何使用屏的USB的接口与PLC做透明通讯上下载PLC程序?
说明书中只说明了COM2的透明传输功能但是没介绍USB的通讯方法。
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和注意事项请各位指点一下。
在此先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本人提的问题没有含量呀。咋个没人回答呀

楼主:
真的没人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此问题。
求助中!!!!!!!!!!

网友A:
以前做过,===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坐等高手

网友C:
台达A人机好像没有穿透功能吧! 穿脱应该是B人机的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