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各位师傅好,我用一个FX1n  PLC与威纶触摸屏在线仿真,(就是编辑好界面,然后写程序下载在PLC上。后点在线监控,本人没有触摸屏,就点触摸屏 软件在线模拟,就显示pLC通讯错误,)是不是一定要有触摸屏才能仿真,软件仿真不行吗?新手上路,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如果软件有办法仿真,具体步骤要怎么进行,请师父们指点一二,谢谢,在线等,我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 下载积分:+1(bjk2008bjk) 热心助人!

楼主:
    触摸屏软件是威纶EB8000系列的,求指教
  • 下载积分:+1(wu7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在线仿真可以在三菱编程软件中仿真,威纶触摸屏如果没有通信线与FX1N连接就只能离线仿真。

    师傅我是想在触摸屏界面上 的启动和停止来控制PLC的输出,没有屏,有PLC,这么说就是不能仿真了吧

网友B:
    没有屏,有PLC也可以在线仿真的,电脑上要装有屏的软件,电脑要与PLC连接
  • 下载积分:+1(秋秋) 有啊,要怎么仿真,请指教

网友C:
    没有屏也可以仿真的。。。。
  • 下载积分:+1(秋秋) 怎么仿真啊,我很需要

网友D:
    三菱有仿真的编程软件的

网友E:
    现在的屏软件都带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屏,有PLC也可以在线仿真的,电脑上要装有屏的软件,电脑要与PLC连接

    是维纶触摸屏软件的,师傅,你有仿真软件吗

网友F:
    威伦屏没注意,海泰克的屏是可以的,有个功能叫离线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威伦屏没注意,海泰克的屏是可以的,有个功能叫离线模拟。。

    没屏可以和PLC通讯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屏可以和PLC通讯吗

    有些屏软件是完全可以的,没屏一样可以和PLC通讯,海泰克软件就有在线和PLC模拟功能。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H:
    我用过步科MT500系列的屏,没有屏的情况下,可以在线仿真的。在EasyManager中,找到Direct Online-Simulator,在它的前面打上勾,,,,,,,,,
    如下图所示:
    这种在线于MT500的软件中使用有时间限制的,记得是10分钟后自动无法通信,厂家为什么这么做,不明白自己想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I:
可以的,我刚刚开始学习PLC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用EB8000软件就可以,永宏的触摸屏软件也可以,点击在线模拟就好了,PLC程序不要处于监控状态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维纶触摸屏软件的,师傅,你有仿真软件吗

    维纶的屏不需要仿真软件只要有屏的软件就可以了编好画面后直接点离线模拟就可以了。8000的可以和三菱plc实现在线模拟不过时间有限制十分钟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K:
    可以仿真的通信连接不上可能是你设置的问题qq442369804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L:
    EB500我试过,通信错误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网友M:
    没有屏,有PLC也可以在线仿真的,电脑上要装有屏的软件,电脑要与PLC连接 在线仿真
  • 下载积分:+1(秋秋) 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

楼主:
    一直发现站内的人尤其是新手都经常问几个同样的问题,于是写下下面的一些内容,就当是给新手们扫扫盲吧,支持的加分,不支持的拍砖。
    1.进制问题
      在三菱PLC中有运用2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2-10进制(BCD)等
      需要掌握2-8进制的转化,2-----8时,将2进制数从后想起,每3个分成一组,每组分别化为8进制,如1110111-----1   110    111-----167
                             8-----2时,将8进制数每位分开,然后每位化成2进制,组合起来。    如157---------1     101   111----1101111
         2-16进制转化,2------16时,将2进制数从后想起,每4个分成一组,每组分别化为16进制,如1011111-----101 1111-----5F
                                    16-----2时,将16进制数每位分开,然后每位化成2进制,组合起来。如47-----0100   0111------1000111
       在FX系列PLC中X,Y采用的是8进制,即X0---X7 ,X10----X17,Y0-----Y7.........不存在X8.其他的软元件采用10进制。
      在A,Q系列PLC中X,Y采用16进制,即X0----XF,   X10---X1F  ,Y0----YF

    2.编程软件
      FX-GPWIN 只适合FX系列PLC编程使用
      GX-Developer适合FX,  Q,     A系列PLC编程使用
      GX-WORK2适合FX ,    Q  ,    L系列PLC编程使用
      GX-Developer安装时,请先安装环境即安装文件夹下的ENVMEL中的SETUP,安装完毕再点安装文件夹下的SETUP。安装时注意在中途会有选项,注意不要点取安装成监视模式。
      看到还有很多的问是否支持WIN7,我说,目前来说想要稳定性好,做工控的你就得用XP。某些支持WIN7--32位,但不支持WIN7--64位。

    3.编程线问题
      经常看到怎么电脑和PLC通讯不上之类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不给PLC通电的同志外,大部分的应该是通讯线的端口设置问题。
      编程线主要有几种 SC-09 , USB-SC-09,   USB(打印机线)。
      在使用SC-09时,如果电脑没有RS232接口,需配置USB/RS232转换器,购买该转换器时,请一定跟商家讲明是用于PLC编程的(我曾买过,用于单片机的不能使用)。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使用USB-SC-09线时,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Q系列PLC使用USB线连接时,第一次连接会发现新硬件,驱动在安装目录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4. 数组问题
    经常看见有人问像这个问题 MOV  H0003  K1Y000
    首先你要理解H 和K  H一般是16进制数值,K是十进制数值。
    在你要理解KmXn,  KmYn, KmMn等的意思,这个我个人叫它数组,一个数组由4位相邻的元件组成,它可以表示2进制的0----1111,即十进制的0---15,  16进制的0----F。Km表示有几个数组,Xn, Yn等表示数组的起始位。如K1Y0就是Y0,Y1,Y2,Y3, 其中Y0是低位,y3是高位,写相应数据时应该Y3Y2Y1Y0来写。
    结合以上,第一句就是使Y3Y2Y1Y0表示16进制3,即0011,所以Y1,Y0工作

    5.脉冲输出的问题
      经常也看见问MR的能否输出脉冲
    要输出脉冲,需要MT机型,当然MR机型如果你水平够将Y0,Y1等继电器改成晶体管也可以。
    今天暂时写这些,后面再补充。

    第1更在13楼  (并到一起吧)
    今天接着写2点
    6.外围模拟电位器问题
    FX0N 外围有一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电位器地址为D8013,起数值随电位器的调整在0~255之间变化。
    FX1N/FX1S外围有两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电位器地址为D8030/D8031,起数值随电位器的调整在0~255之间变化。
    FX2N外围无模拟电位器。
    外围电位器可以通过扩展板扩展。
    外围电位器应用,譬如定时时间可调的定时器等,如需要定时时间为2--8S,那么需要如下转化
    LD  M8000
    MUL  D8030  K60      D0                          D0的数值为0-----255*60
    DIV    D0         K255    D1                          D1的数值为0-----60
    ADD  D1         K20      D2                          D2的数值为20----80,对应T的定时时间2----8S
    然后再需要用的T后的参数为D2即可

    7.关于当前时间
    FX0N中无当前时间
    FX1N/1S, FX2N  当前时间,秒  D8013   ,    分  D8014    ,    时    D8015     ,日  D8016  ,月 D8017,年 D8018  ,星期几   D8019
    当前时间的应用,定时开关机的,如需8:00开机,17:00关机
    LD>=  D8015    K8
    SET     Y0
    LD>=   D8015   K17
    RST     Y0

    另网友说需要2进制和10进制的相互转化,其实这个可以归类到N进制和10进制的转化
    先看10进制转化为N进制,采用除数取余法,即10进制数除以N,得到商和余数,商再除以N,得到商和余数。。。。一直重复,直到得到的商为0,然后将所有余数从后得到的余数排左边,先得到的余数排右边,得到的一组数字即是该10进制数的N进制数。例如把10进制数12化为7进制,那么12/7=1余5,1/7=0余1,所以7进制数为15.   再例如把10进制数9化为2进制数,那么9/2=4余1,4/2=2余0,2/2=1余0,1/2=0余1,所以2进制数位1001。
    再看N进制数转化为10进制数,先将每一位的数值*该位的权得到积,然后每一位的积相加所得到的和就是该数的10进制数。N进制的M位的权=N的(M-1)方。例如7进制的23转化为10进制=2×7(2-1) +3×7(1-1) =2×7+3×1=17.   再例如8进制的37转化为10进制=3×8(2-1) +7×8(1-1) =3×8+7×1=31

    第三更在35楼
    8.关于扩展相关,型号说明
    FX 1 N-30 MR-001     FX为系列号三菱微型PLC
                       1 为系列序列,
                       N为可扩展,如S不可扩展
                       30表示输入输出总点数为30点
                       M为主机,如E为扩展
                       R为继电器输出,T为晶体管输出(前面为E时,X为输入,YR为继电器输
                         出,YT为晶体管输出,YS可控硅输出)
                       001为交流电源,D直流电源
    虽然S为不可扩展产品,但实际若只需扩充4点以下的X,2点以下的Y,2点以下的AD,1点以下的DA可选用功能扩展板,如FX1N-4EX-BD, FX1N-2EYT-BD, FX1N-2AD-BD, FX1N-1DA-BD.详情见FX1S使用说明。
    输入点/输出点扩展时,编号接着主机的下一个8位开始,如FX1N-30MR,扩展FX1N-8EX,FX1N-8EYR,那么主机的输入为X0--X7,  X10--X17,输出为Y0---Y7,   Y10- Y15, 扩展的输入为X20---X27,   输出为Y20---Y27

    9.编程软件使用上的问题
    三菱编程软件在梯形图编辑时可以直接用语句表的形式输入指令不需要用[   ]去一个个选取。
    编辑时注意输入法用英文,并注意0和O的区别。

    10.山寨品牌
    三菱PLC可以说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品牌,因此有很多的品牌其实都是基于三菱PLC的技术基础上,再加上点自己的内容而形成的。
    主要有,台达,信捷,丰炜,士林,其中士林完全是三菱的OEM厂商,士林的PLC完全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进行编辑,用三菱的通讯线进行通讯。而其他的品牌大部分功能及指令与三菱相同,可能就特殊继电器及特殊寄存器的地址不同。
    最近比较忙,也不会再写东西了
    看见很多的要求写通讯,写高速计数器等。因为本人的水平也不是很高,而且我所发的帖子就是扫盲篇,对于比较高深的希望各位大大们多写点,也希望各位能自己多努力。
  • 下载积分:+2(franklovey)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963910550)

楼主:
    [    post]步进电机14问
    1.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 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 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 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2.步进电机分哪几种?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 ,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 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80年代已被淘汰;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 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 应用最为广泛。
    3.什么是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 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 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 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4.什么是DETENT TORQUE?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 由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5.步进电机精度为多少?是否累积?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6.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允许达到多少?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因此 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 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 度完全正常。
    7.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 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
    8.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 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 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 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9.如何克服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振动和噪声? 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案来克服: A.如步进电机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B.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C.换成步距角更小的步进电机,如三相或五相步进电机; D.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E.在电机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10.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的是减 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 于步进角为1.8° 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 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 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 越难控制。
    11.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或并联 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的场合使用,此时需要的驱动器 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 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 大。
    12.如何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源? A.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IM483的供电 电压为12~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 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 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B.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电源电 流一般可取I 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的1.5~2.0倍。
    13.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由状态 (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直接转动电机轴 (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 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14.如果用简单的方法调整两相步进电机通电后的转动方向? 只需将电机与驱动器接线的A+和A-(或者B+和B-)对调即可。 ............................................................................ 关于驱动器的细分原理及一些相关说明(转载) 在国外,对于步进系统,主要采用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及相应的细分驱动器。 但在国内,广大用户对“细分”还不是特别了解,有的只是认为,细分是为了提高精 度,其实不然,细分主要是改善电机的运行性能,现说明如下: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是由驱 动器精确控制步进电机的相电流来实现的,以二相电机为例,假如电机的额定相电流为3A, 如果使用常规驱动器(如常用的恒流斩波方式)驱动该电机,电机每运行一步,其绕组内的 电流将从0突变为3A或从3A突变到0,相电流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引起电机运行的振动和噪音。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在10细分的状态下驱动该电机,电机每运行一微步,其绕组内的 电流变化只有0.3A而不是3A,且电流是以正弦曲线规律变化,这样就大大的改善了电机的振 动和噪音,因此,在性能上的优点才是细分的真正优点。由于细分驱动器要精确控制电机的 相电流,所以对驱动器要有相当高的技术要求和工艺要求,成本亦会较高。注意,国内有一 些驱动器采用“平滑”来取代细分,有的亦称为细分,但这不是真正的细分,望广大用户一 定要分清两者的本质不同: 1.“平滑”并不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只是把电流的变化率变缓一些,所以“平 滑”并不产生微步,而细分的微步是可以用 来精确定位的。 2.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 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post]

楼主:
    增量型编码器与绝对型编码器的区分

    编码器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
      增 量 型 编 码 器 (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增量式编码器的问题:
      增量型编码器存在零点累计误差,抗干扰较差,接收设备的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应找零或参考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如选用绝对型编码器可以解决。
      增量型编码器的一般应用:
      测速,测转动方向,测移动角度、距离(相对)。

          绝对型编码器(旋转型)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 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 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楼主: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楼主:
    伺服电机的运行频率与脉冲当量有关系

    脉冲当量=0.001mm
    脉冲当量=0.01mm
    脉冲当量=0.1mm
    脉冲当量=1mm
    设定不同的脉冲当量 则伺服电机在指定时间,运行指定距离的的频率则不同

    滚轮直径 100mm   周长=3.1416x100=314.16mm
    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 即1000mm/分=100/6秒

    设定不同的脉冲当量 既可算出伺服电机的频率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
    公式你可以自己推

网友N:
    下载一个GT3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O:
维纶的没用过,三菱的木有PLC,触摸屏也可以仿真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现正在学习伺服系统,使用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A,控制模式设置为位置模式,
测试时电机空载,技术资料上关于电子齿轮比的介绍如下:

如果设定1脉冲相当于旋转1°,减速比为n=1/1则CMX/CDV=Δθ°×(PT/Δθ)=1°×(131072/360)=16384/45即:CMX=16384,CDV=450。
现用三菱FX2N的脉冲输出命令PLSY给伺服脉冲信号,频率为10HZ,脉冲数为360个,即PLC发360个脉冲转盘就转一转且需36秒钟(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如图:

但是伺服电机却转了34转多,且每次转的转数均不同(经多次观察)。现有些迷惑,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原点回归的方式有多种,基本的有三种。
1 确定一个方向运动找到原点(这种适用于转盘类)
2 确定一个方向,找两端其一的限位做原点。(在PLC里可以自己写这种程序,有的运动控制卡有这种回零方式选择)
3 确定一个方向,先找一端的限位,再反向回来找原点。(你的这个运动,大部分都用这种回零方式。)

由此三种基本方式衍生出的,快速找点再爬行一段距离再反向爬行找点再加Z相信号再加偏置等等(控制器不同库函数里封装的回零方式也不同,有的加一种,有的加几种。但如果你想要做其中的某种方式,一般都可以自己辅助的写一段程序来完成)
你的这个就用第三种方式,如果使用PLC来控制,回零开始时,先写一段运动指令让小车先向一个方向运行,不管经过不经过原点都不停直到碰到这端限位停止,再把方向控制输出位Y反向输出,这时再用ZRN指令就一定能够找到原点。

楼主:
HFS电机每转是131072个脉冲。电机的减速箱速比为N(折算到电机,相当于丝杠转一圈电机转N圈)。电子齿轮比就固定为1:1(一会再说为什么要设定电子齿轮)。
好了,现在丝杠导程4mm,需要移动80mm。丝杠转20圈,电机需要转20N圈。需要的脉冲数是131072*20*N个。
现在说说电子齿轮,如果采用频率较低的脉冲输出口,比如200KHZ(集电极开路的最高是500KHZ),一秒钟发20万个脉冲,电机每秒才转200000/131072=1.526转,1分钟也只能转90转,加载到丝杠上变成4mm*90/N=360/N mm/min,如果N=10,系统运行速度是36mm/min。是不是太慢了?
如果采用的是4MHZ(差动驱动可以到达)的输出端口,那么电机每秒4000000/131072=30.52转。丝杠(N=10)上每分钟就有720mm了。所以采用较低的脉冲端但是有想要电机达到额定转速(1000,2000,3000)的话就要设定电子齿轮把脉冲当量放大,就是对放大器而言,接收到1个控制脉冲让电机转多少(以编码器反馈脉冲为准),设定CMX:CDV=10:1时,就是接到1个脉冲,走十个脉冲。

楼主:
编码器线数和单圈脉冲数之间的关系我有有些迷糊,尽管我曾经认为自己清楚过。以前一直看资料都是线数就是分辨率(又叫单圈脉冲数),所以觉得131072pls/r的编码器真牛X了。但是在看贝加莱的伺服电机时,因他配的是海德汉的编码器,线数才512或32,我很不解,欧美大厂出这么次的玩意?看手册发现并非如此,贝加莱的分辨率是线数*16384,所以512线已经很大了。这个跟日系严重混淆。不解。
但是总体来说,你就不仿认为分辨率就是一转内有这么多位置,你要做的就是驱动电机带动轴转到这个位置。
所谓脉冲当量就是直接与电子齿轮比相关的呀。说白了就是脉冲当量=CMX:CDV。
现在你80mm需要在0.5秒完成,如果算上裕量,0.5秒完成100mm,1秒钟200mm,丝杠速度需要12000mm/min。导程为4mm,丝杠本身就需要3000r/min。你要达到这样的速度就要用电机轴直接带负载了。因为你一家减速箱提升扭矩就达不到这个速度了。我们就假定是直接带的(减速比M=1:1)。电机最好以低于额定速度运转(长期高于这个速度电机扛不住,热的厉害)
使用100KHZ的脉冲端,100000*CMX/CDV*60/131072>=3000 ——> CMX:CDV>=65.536。参数里没有小数,就要输入
65536:1000了。可以约分的,也可以不约分
200KHZ也是一样计算,——>27648:1000,可以不约分
500KHZ,——>131072:10000,应该写不进去喽,必须约分了,65536:5000。
4MHZ的,——>16384:10000
因为你用的是J2的伺服驱动器,能用的就是这些接线发脉冲的了。SSCNET的话可以不用电子齿轮,因为这个是以通讯的方式来控制,而且通讯通道内的脉冲频率是50MHZ(SSCNET III的值),J2S用的是SSCNET的低版本,频率5.6MHZ,不过也可以不用电子齿轮了。

网友P:
可以啦,但pc最好有com的。叫在线模拟

网友Q:
先把PLC仿真开始然后在开触摸屏

网友R:
买一个吧 很便宜的 要买的联系我

楼主(2012-11-04):
控制要求:
1电源上电归零复位,将料筒置于垂直90度位置
2料筒从90度~0度范围内可以定位在任意设定角度不变
3定位角度的精确度要在+-0.1度
4在人机上直接设定角度,伺服执行定位
5料筒载重量30公斤,伺服定位速度无要求

网友S:
可以的,你把电脑的COM改成 与触摸屏里的通信口一样就行了,我通常在屏里用COM1,就反电脑 的也改成COM1很方便调试
不用老是拔线,但要注意plc监控不能和屏仿真一起用

网友T:
电脑要连接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