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监控电脑蓝屏

楼主(2012-08-01):
WIN7 32位旗舰版 欧姆龙9.3绿色版,在线监控电脑蓝屏
请给朋友帮帮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问题在于驱动程序。卸掉旧驱动,下个新的装

楼主:
谢谢老大,换了新驱动OK

网友B:
麻烦能给个WIN 7 驱动下载地址么??? PLC是 cp1h 的

楼主:
你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
驱动必须更新~~我也碰到过 先已解决

网友D:
WIN7 32位旗舰版 欧姆龙9.3绿色版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