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刹车后多少时间能把电机停下来

楼主(2012-08-01):
请问有人用过变频器加上刹车电阻,能及时停止电机的运转吗,3KW 的电动机/800转,变频器运行频率在30HZ,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这个得看负载和你的电阻,使用ED%,制动时母线电压。只要不报警。0.1S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负载的性质关系很大.

网友C:
30hz,我用37kw的变频器带两台15KW的电机,还有机械制动,在30hz可以立即停车,但还是延长减速时间比较好,对变频器有利

网友D:
加制动电阻可以缩短电机减速到停止的时间,你可以逐步减小减速时间来试,直到变频器失速报警为止,之前的减速时间就是最短的了。也就是电机能最快停止的时间了。

网友E:
我试过,10000转,加刹车电阻,1200毫秒可以停下来

网友F:
如果负载过大,可以采用先减速,再刹车的方式。

网友G:
如果要求很严的话,建议机械式,我司的130KW的就是摩擦片的,很好。

网友H:
根据实际工况来定

网友I:
电阻配置合适的话,0.1秒没问题,如果是四象限变频器,就是不用电阻,也能实现任意停止功能

网友J:
还是加机械刹车吧,变频器容易报警

网友K:
用变频器加刹车,延时很重要,前天刚修一个,延时太长都把皮带扣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