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手提无法与PLC通信

楼主(2012-08-01):
win7手提装了USB-SC09的驱动,显示端口号COM3,如图:
连上FX2N-80MR后,传输设置中改变不了COM口编号。通信不了。
如何解决,马上要出差修机。急啊!

网友A:
那个com口号是可以更改的,点开他的属性,高级里面,想改多少是多少,比如你实在是改不了PLC编程软件中的端口好设置,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com3端口号改成com1,这样你在PLC编程软件中就不用改了。

楼主:
谢谢1楼!按照你的方法,在设备管理器——DGYCGK属性——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变为COM1。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