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一台机床,线缆都是从这种轨道里面穿过去的,外面的轨道随机床行走,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里面的电缆就打扭了,这种电缆是16芯的信号线。特请教坛友们,你们的机床都是怎么铺设这种移动线缆的那?谢谢!!!

附图1
这是打扭后的信号线缆。
附图2,
是移动轨道

网友A:
一般:
拖链中间加隔架;使用扁平线缆

网友B:
拖链中间加分格块;还有就是采取进口电缆…………

网友C:
第一张图片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几条蛇呢,油光黑亮的 怕怕。

网友D:
活动部位要用软性电缆,然后你用扎带把线扎好就万事大吉了。柔性电缆指专门设计用于小电缆弯曲半径和伴有移动的场所,如内部安装电缆。如行车,升降机,移行机等等场合

网友E:
楼上的都回答很正确,这不是怎么铺设的问题,是电缆自己的问题,选择合适电缆的问题

网友F:
如果你的信号可以选用电梯信号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动部位要用软性电缆,然后你用扎带把线扎好就万事大吉了。柔性电缆指专门设计用于小电缆弯曲半径和伴有移动的场所,如内部安装电缆。如行车,升降机,移行机等等场合

非常感谢各位,你说的柔性电缆包括电梯电缆都是专用电缆吗?与这个不同吗?

网友G:
你这卫生真的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拖链中间加隔架;使用扁平线缆

你说的这个隔架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个轮子,如果是轮子,当轨道到头的时候怎么办?能否给个图片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你说的柔性电缆包括电梯电缆都是专用电缆吗?与这个不同吗?

都一样,记得拖链里面穿柔性电缆就行了,推荐一个德国缆普。这是百度找到的。
LAPPKABEL OLFLEX CLASSIC 400P PUR聚安酯控制电缆适合作为控制电缆和连接电缆用于机床、机械设备和仪表工程,特别是耐恶劣环境并抗严重磨损。耐4KV交流高压实验确保绝缘的高度安全。德国LAPP OLFLEX聚氨酯电缆能抗所有矿物油脂,并高度耐磨损。外护套采用特殊材料,抗微生物和水解。

网友H:
发个图整得那么恐怖
故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个图整得那么恐怖
故意的吧?

这是从现场拆卸电缆时随机拍的一张,因为设备更换部分电器与电缆后(商家已更换过4次了,他们也很头痛),在保修期时,商家在忙碌着,发张图吓着你了,不好意思~~~,

原来都不知道还有这种柔性电缆。感谢各位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一样,记得拖链里面穿柔性电缆就行了,推荐一个德国缆普。这是百度找到的。
LAPPKABEL OLFLEX CLASSIC 400P PUR聚安酯控制电缆适合作为控制电缆和连接电缆用于机床、机械设备和仪表工程,特别是耐恶劣环境并抗严重磨损。耐4KV交流高压实验确保绝缘的高度安全。德国LAPP OLFLEX聚氨酯电缆能抗所有矿物油脂,并高度耐磨损。外护套采用特殊材料,抗微生物和水解。

谢谢你,你说的用扎带扎起来,是不是将拖链里面的所有电缆都扎在一块还是与拖链扎在一块?

网友I:
电缆与保护链条扎在一起  就可以了
前提是所有电缆在一个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缆与保护链条扎在一起  就可以了
前提是所有电缆在一个平面

你是说扎带将电缆与拖链的一面扎在一块,而另外一面悬空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J:
采用进口扁平电缆线德国和柔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以前伺服的编码线老是坏,还有信号线也是坏,后来换了平拖链电缆就好了,还有一定要注意拖链两边的电缆固定,固定不好线容易拉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从现场拆卸电缆时随机拍的一张,因为设备更换部分电器与电缆后(商家已更换过4次了,他们也很头痛),在保修期时,商家在忙碌着,发张图吓着你了,不好意思~~~,

让楼主不好意思了,那本人就很惭愧了。呃~那相信楼主在下次不忙碌的时候发图质量应该会很好的。

网友L: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工艺问题,有没有交叉?内圈的电缆本身就是很扭的,拉直没?我们的就从没这样扭过。

网友M:
直接用扁电缆就可以解决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164245478

网友N:
用好点的专用耐折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