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MSKS 指令的使用方法,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2-08-01):
各位大侠:
请赐教:欧姆龙 MSKS 指令的使用方法!

楼主:
MSKS, 这是OMRON 指令中的高级指令,在下是小菜鸟,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是外部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的设置指令,看一下硬件手册的中断章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