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公司给出节能方案:同一个空调,由原来112平方米(高2.75m)的房间换到25平方米(高2.75m)的房间里使用。其他因素不考虑,这样能不能节能?两种使用环境的耗能如何计算?求助,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空调不是变频空调!谢谢!

网友A:
变频还是定频的???

楼主:
定额的!不是变频的!

网友B:
这个涉及的面比较广了,室内外环境,人员人数和进出量,温度,能效比,一般也就是估算。

网友B:
空调功能大小通常用更通俗的P数来表示,对定速空调而言,其适用关系如下:

  1P冷暖挂机的制冷面积为12~17平方米、制热面积为10~11平方米;大1P冷暖挂机的制冷面积为12~21平方米、制热面积为13~18平方米;1.5P冷暖挂机制冷面积为16~28平方米,制热面积为17~23平方米;2P冷暖柜机的制冷面积为23~30平方米,制热面积为20~22平方米;2.5P冷暖柜机的制冷面积为28~35平方米、制热面积为24~28平方米;3P冷暖柜机的制冷面积为33~42平方米、制热面积为27~30平方米。

网友C:
1P=2500W,注P,W均为制冷功率,不是电功率,实际使用1P=2300W。一般1平方100W,一个人100W,用电设备另外计算,所以5楼正解。是否省电和设定温度,室外温度,隔热效果等。讲白了就是压缩机工作时间有关

网友D:
肯定能节能,空间小了,空调的停机时间会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