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求大侠,QD75 两轴线性插补通俗点讲是什么意思,还有M代码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A:
通俗讲,就是指的两轴能够联动,所谓联动就是同时一起动作。比如当A轴运动1分钟后到达定位点D,此时B轴也运动到某个位置1了。当A轴再运动1分钟后到达定位点E,此时B轴也运动到某个位置2了。两个轴必须是同时运动,同时停止的,也就是A动,B也动,A停B也停。假如A轴到D点距离100M,B轴到1点距离300M,那么每轴在运动时各自计算自己离终点有多少距离,下一步该怎么运动,向哪个方向运动,速度是多少,一直计算到终点为止,要保证两轴同时到达终点。如果是走直线,就要算出直线运动过程值,也就是直线插补。计算相当复杂,而且不是一般的难,要达到精度更是难上加难。全世界也没几个公司能算好,当今德国西门子和日本发拉克是公认算法最精准的设备。所谓直线插补就是画直线。
     其实我们在应用时不必研究它,只会用就可以了。根据两点成直线的原理,你只需在直线插补指令后面填上终点X。Y 坐标值就可以了,指令会自己运算走直线的。如三菱:LIN X10 Y20 F100    从原点开始以100速度向X10 Y20 点画直线。
最近看QD75MH2的资料,原点回归只能用数剧设定型。当做原点回归时,当前值立马变成设定的原点值,电机也不会动作。那接下来再走定位,要怎么走。就比如说,原点设置的是100000um,定位地址是500000um.走到300000时停电了,再来电之后,点一下原点回归,当前值300000变成100000,电机还在300000的位置,那再定位不是从100000到500000了,定位就不对了,或者说我理解错误。数据设定原点回归和DOG原点回归不一样,断电后上电不需要原点回归。求大侠,纠结啊。今天看运动控制器也遇到了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好贴!

网友B:
    M代码就是你自己定义的一个代码值,该代码值对应一种辅助的操作,也就是在一次定位完成后要做的动作,如一个气缸动作;
    当你选择了M代码功能后,如果这个定位完成,M代码ON信号就会有效,此时可以通过你自己定义的M代码值去判断该执行一个什么辅助动作,当辅助动作完成后,在通过指令将M代码ON信号复位,然后才可以执行下一个定位动作,因为在M代码ON期间是禁止定位运行的,M代码利用的也是这个功能。

网友C: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