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类型一般是怎么分配使用的

楼主(2012-08-01):
在运用三菱PLC编程时,很是搞不清楚,什么时候用脉冲执行型,什么时候用连续执行型。请教各位一下,一般这两种执行型是怎么分配使用的。什么时候该采用脉冲,什么时候该采用连续。

网友A:
脉冲执行型,接通时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连续执行型,接通时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运用时具体看程序的设计,比如一般算术运算用脉冲执行型指令,你如果用了连续运行型的指令反而得不到你要的结果。

网友B:
1楼正确

网友C:
支持一楼的观点,要看具体你所使用的情况.还有就是有些比如利用PLC程序来切换GOT画面时等等都需要用脉冲好些.

网友D:
对,看需要

网友E:
楼上说得好

网友F:
小珠珠不是数控都会的麽,怎么会问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