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可以用FX系列的PLC与多个仪表同时通信?

楼主(2012-08-01):
怎样才可以用FX系列的PLC与多个仪表同时通信

网友A:
modbus
怎样分站号?仪表的数据怎样接收、发送?跟无协议不一样吧?无协议不能同时与多个仪表通讯

楼主:
怎样分站号?仪表的数据怎样接收、发送?跟无协议不一样吧?无协议不能同时与多个仪表通讯

网友B:
N;N ,
怎样分站号?仪表的数据怎样接收、发送?跟无协议不一样吧?无协议不能同时与多个仪表通讯

网友C:
必须两个条件:1。FX与仪表都有485接口,2,仪表支持MODBUS。
用两根线把FX与所有仪表并接在485接口上,FX设为0号站(必须是0号),仪表站号1至32任意一个都可。然后在FX中用RS指令编程就可以读写控制仪表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