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是变频器故障还是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01):
有一台三夌D700 0.75KW的变频器,在频繁启动过程中,经常出现在启动的时候电机象缺相感觉,无力拖动,显示OL,更换新变频后一切正常。是何原因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三菱变频器的第一个参数“转矩提升”很容易被误修改的,此值设置偏大就会报“OL”。

网友B:
我设错一个松下 ,运转方式出现过OL这代码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会不会是容量不够大,带载能力差

网友D:
把P8参数时间设长试下

网友E:
恢复一下出厂日其看看。。。。。。。。。

网友F:
电机直接用市电拖动,如正常,则电机没有问题,查变频器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缺相,或是输出相间电压不平衡

网友H:
我也来学习一下。
配线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缺相,或是输出相间电压不平衡
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

网友I:
是不是新的变频器

网友I:
P8是减速时间,把P8参数时间设长,估计没有用